无线网卡发热问题

楼主(2011-11-07):
我现有一个RTL的方案,板子很小26*11.3的,但是我一插上去就发现板子发热很厉害,没有工作的时候都基本有40摄氏度,仔细检查了下电路没发现哪里接错,不知哪位能解决?

网友A:
短路,或者三极管极性接错了

网友B:
检查输出匹配回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短路,网卡工作正常,就是发热

楼主:
3# chunyang 能具体一点么?你的意思是电源处输出不匹配导致的?还是说射频输出不匹配?后者可能性不大,因为在仪器上能看到该产品的发射接收功率都还可以,若是电源输出不匹配,为何同样的设计,在不同PCB板框上就没这现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