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关于virtex-6的加载配置flash方案问题

楼主(2011-11-07):
请问大家,
       最近打算使用V6的芯片,之前使用过V5的芯片,在配置加载上有点疑问,V6的SX475T的配置
文件大小已经达到150多Mb了,但是Xilinx的PlatformFlash还是只有32Mb,XL也只有128Mb,而且
PlatformFlash XL使用了很多地址线和数据线,多达30多个。不知道为什么FPGA升级了,都V7了,
配置芯片却不升级。
      请问现在对V6的配置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案吗?想用PlatformFlash的那种Master serial模式,
但是单芯片容量大一点的,有没有呢?或者其他的方案。
      非常感谢!
      BPI的话用好多IO,SPI速度较慢,但不知具体有多慢?是否可以接受?
      如果用BPI或SPI的话,有哪些第三方flash推荐啊?
谢谢!!

网友A:
iMPACT SPI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网友A:
iMPACT BPI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楼主:
非常感谢!!!很有帮助!

网友A:
;P, 快结帖给我分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忘记了。
顺带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哈, 我有两片FPGA,要用两片SPI flash,应该怎么连接?
是两个FPGA与JTAG连成加载环,然后每个FPGA各连接一个SPI吗?
在边缘扫描时可以扫到SPI吗?
非常感谢!

网友B:
版主真是好啊

网友B:
真是热心肠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哈哈,忘记了。
顺带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哈, 我有两片FPGA,要用两片SPI flash,应该怎么连接?
是两个FPGA与JTAG连成加载环,然后每个FPGA各连接一个SPI吗?
在边缘扫描时可以扫到SPI吗?
非常 ...
引用 楼主:

我记得可以如此。不过,你可以查下xilinx的配置手册,看下具体情况。这样更准确。

网友C(2012-09-25):
回复 楼主:
SPI没有挂在JTAG链上怎么能扫描到呢? SPI用indirect编程方式。JTGA扫描到FPGA后,再添加SPI;

xilinx对大容量的PROM没有更新的欲望了,用第三方的吧,便宜!

网友A:
回复 楼主:
SPI没有挂在JTAG链上怎么能扫描到呢? SPI用indirect编程方式。JTGA扫描到FPGA后,再添加SPI;

xilinx对大容量的PROM没有更新的欲望了,用第三方的吧,便宜! ...
引用 网友C:
大容量的需要第三方

网友A:
回复 楼主:
SPI没有挂在JTAG链上怎么能扫描到呢? SPI用indirect编程方式。JTGA扫描到FPGA后,再添加SPI;

xilinx对大容量的PROM没有更新的欲望了,用第三方的吧,便宜! ...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对的,BPI也是如此,但是有时候我可能表达不清楚,直接说扫到了。

你更正的很准确,谢谢啦。

网友D(2016-05-31):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对的,BPI也是如此,但是有时候我可能表达不清楚,直接说扫到了。

你更正的很准确,谢谢啦。 ...

猴哥,BPI烧写的时候总是出问题。Virtex6  对XCF128XFTG64C芯片进行固化,在impact里面选择BPI flash->configure single FPGA->然后选virtex6   storage 128Mb,就这么一步步往下走,烧写了好多次总是烧不进去!用的板卡是基于ML605设计的,求问猴哥这是什么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