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8051F022串口发送数据,SBUF为什么一直都是0x00

楼主(2011-11-07):
第一次接触C8051F这个系列的另类单片机,在做串口编程的时候已经纠结了快一周了,keil uvision3编译的,直接debug下载调试,在watch窗口中能看见TI0的置为的变化,但是SBUF就是一直都是0x00,设置断点能够在串口助手中偶尔抓到0x00的数据,但是一旦取消断点、全速运行就什么都没有了。求助各位大神!初始化配置是用官方插件弄的,应该没有问题的。哎,可惜这款单片机proteus中没有库文件,不然可以仿真看看的。

网友A:
也还是51,有什么另类的
就是时钟复杂点,有个交叉开关,这些用官方配置向导配置初始化程序,一目了然,比标准51还简单,甚至可以直接输入波特率,连误差都可以显示出来
,其它的基本一样
一个串口也要一个星期,还不正常,只能说明你功力不够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用上了数字示波器,结果发现RS232的MCU段RXD被莫名其妙的被拉高,原来是跟MCU的TXD连上了,哎,失败啊!我也才工作,我知道有个初始化配置程序,但是我更想通过自己配置来学习,这个只是一个工作而已,能找到错误迈过去了就能有成长的。

网友B:
人都是在犯错误跌跟头的过程中成长的。我当年也犯一些低级错误,不知道这些知识的时候犯错误也是正常的呀,关键是自己能通过思考学习搞定它才有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