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编程

楼主(2011-11-07):
51单片机,怎样用汇编语言把片外数据传到片外啊,是十六位的地址里的内容(4800H~480FH传到5800H~580FH),用R1或R0循环,keil会警告。

网友A:
请问楼主,什么叫片外数据?

楼主:
就是片外地址里面的内容

楼主:
就是片外数据存储器地址里面的内容

楼主:
嗯,是要用到MOVX,但是具体要怎么写呢?

楼主:
嗯,是用MOVX,但具体怎么写呢?

网友B:
片内的数据传送会不会写?

网友C:
外部地址超过 256,  不能用 R1或R0, 要用 DPTR .
如 MOVX    A,@DPTR
    MOVX    @DPTR,A

网友D:
哈哈,这个是最基本的。

网友E:
是不是两个片外寄存器都挂接在总线上,然后选中其中一个的地址,再操作数据线,再锁存,然后选中另外一个片外寄存器的地址,再传送数据,学习中!

网友F:
高手啊,,用汇编

网友A:
高手啊,,用汇编
引用 网友F:

我看是只菜鸟,片外的存储器一定是挂在inter总线上的?I2C的呢?还有一定是RAM?FLASH呢?E2呢?楼主还没弄懂自己要干什么。

网友D:
晕,用汇编很正常呀。

网友G:
能帮忙的就帮下,不要看热闹...谁开始都不懂

网友H:
帮你顶顶,下次看到要帮忙的记得帮别人顶

楼主:
嗯嗯,额,我刚学啊

楼主:
不太懂咯,请多指教,谢谢啊

网友I:
用MOVX @DPTR #DATA

网友I:
额 刚错了 应是MOV DPTR #DATA
                     MOVX A  @DPTR
                     MOV DPTR  #DATA
                     MOVX A  @DPTR

网友J:
R0,R1控制片外数据指针的地址差
再利用两条基本片外数据处理指令
MOVX A,@DPTR
MOVX,@DP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