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电子学习:为什么增益这样计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1-07):
re LZ:

这应该是很容易理解的。文中已经说了是对称差分输入,所以A点电压不变。单边变化Vdin/2(Vdin是差分输入电压),则发射极电流变化Vdin / [2 (re + Re)],相应的集电极电流也近似变化这点(忽略Ib)。集电极电压将随即变化Vdin Rc / [2 (re + Re)],这样差分增益Gdiff = Rc / [2 (re + 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