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1-08):
我明确的告诉你,你的封装脚的标号与原理图器件管脚标号不一致,明白?
比方说一个三极管,原理图管脚为1.2.3,封装标号可能为C B E,这样就不行,要去改为一样
导入网络表时有提醒的,你自己再查查
还有提醒你一句,网络表最好多导入几次

:handshake

网友B:
在PCB中加载网络表的时候应该会出现错误提示的,根据错误提示修正。。。
很多时候就是LS说的。

网友C:
你要学会看懂DRC
尤其导入网络的时候,哪个地方错误,他是有提示的,根据提示修改

网友D:
从原理图到PCB图导入时即Design->Update... 弹出Update Design对话框如下
其中的Preview Changes可查看是否错误,若有错误,更改至无错误。

网友E:
就像2楼说的,用自带封装库的话,直插二极管也是需要改动的(可以把封装里面的A、K改成对应的1、2或用其它办法)不然连不上.还有就是一些电位器也需要修改不然结果出来是错的。如果是自己画的元件就要注意元件引脚要和PCB封引脚号对应。其实简单的元件用自己画的封装还是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