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基亚N8-00手机,联上了无线局域网,但是上不了网

楼主(2011-11-07):
如题
塞班系统,坛子里有能解答这个问题的吗:lol

网友A:
很好奇你是怎么连上的,外置WIFI

网友B:
如果你的手机支持WIFI,那么就是你的操作有问题,好好去看说明书吧。

网友C:
应该是WIFI连上去的

楼主:
说明书上没有说这个问题!

联上了就是不能上网冲浪啊

不过在KFC里的CMCC无线网,可以用

网友B:
在KFC可用说明是无线接入部份的问题,跟手机无关,先确定是否有密码,有密码需要正确设置加密模式和密码。

楼主:
呵呵,谢谢热心解答
密码都正确,就是上不了网

可以是塞班真的过时了吧

朋友用安卓的系统一下就联上了

网友B:
还有加密模式也要正确,显然楼主的问题不是塞班过不过时的问题,俺的水货N95就用的好好的。

网友D: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秘密正确。
机型E72。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D:
没在开封菜那地方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