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脉冲,怎样输出?

楼主(2011-11-07):
我想输出一个正脉冲. 宽度是10微秒.周期是2MS.幅度2V的脉冲
我用STC单片机输出个脉冲.方法如下:

存在以下问题:
LM358 对于10 微秒的脉冲失真很大,若我改用OP07 输出,脉冲会好一些,但OP07输出的脉冲是提升了的(也就是说脉冲的低电平是在好几伏上的,高电平就在这好几伏面)。而且OP07的驱动能力很差。我这个东西最好驱动能力越强越好。它的负载只有几十欧。

请问这样的电路可不可行。应该改用什么运放可以解决问题?
或者有什么好办法?
谢谢!!

我用 4558 也试过。效果跟OP07差不多,也是输出提升了。而且驱动能很弱。接个68欧的电阻做负载就几乎没有输出的了。

网友A:
用一个LDO或者DC-DC输出一个足够带载能力的2V电源,再用一两个三极管控制2V到负载之间的开关,单片机直接输出脉冲控制三极管的通断,这样行不行?
2V/10欧负载时,电流也才200mA,三极管足以应付。

楼主:
LDO或者DC-DC对于10微妙宽的脉冲,支持吗?

网友A:
LDO估计没问题,负载也不大,控制的是LDO的输出,不控制LDO的输入,也就是说LDO一直保持2V输出

楼主:
有具体型号吗?

网友A:
SII的S-1206B20,最大输出250mA,输入输出压差要保证1.0V以上。不过SII的产品零售市场似乎不好买。可以考虑用Holtek的1.8VLDO进行升压(当然升压后还是要保证低于输入电压,不然就成DCDC了),比如HT7218或者HT7318,升压电路可以参考7218或1206B20数据手册,但这个升压电路没用过,不知道好不好用,比如精度、负载特性等。

楼主:
2楼: 用一个LDO或者DC-DC输出一个足够带载能力的2V电源,再用一两个三极管控制2V到负载之间的开关,单片机直接输出脉冲控制三极管的通断,这样行不行?
2V/10欧负载时,电流也才200mA,三极管足以应付。

对于10个uS 的脉宽,三极管的响应速度跟不下的啊(我用8050和9013都试过了.脉冲太小,几乎没有响应.)!!

网友B:
LM358/324、OP07等等都是慢速的OP,一般只有0.3V/us的slew rate,使用TL082等会快得多

网友A:
看了下三极管的带宽能到100MHz(Transition frequency),10us才100kHz,理论上好像够。
会不会是工作状态不理想,或者分布电容的影响,或者负载太重的原因(上述带宽指标好似主要针对小信号的,Ic在50mA以内)。我想起以前用光耦进行串口通信时,如果收发线的上拉电阻过大,也会造成耦合端(可以看成一个三极管)信号不好,变成尖脉冲,而不是漂亮的方波,调小上拉电阻就能改善。

不行还是继续寻求采用功放的方案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