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C8051F求助 在线等待

楼主(2011-11-07):
#include"c8051F040.h"
  void I0_init()  //IO端口初始化配置
  {
    unsigned int i;
//关闭看门狗
WDTCN=0x07;
WDTCN=0xde;
WDTCN=0xad;
    //交叉开关使能,但没有进行外围设备配置
SFRPAGE=0x0f;
XBR0=0x00;
XBR1=0x00;
XBR2=0x40;
XBR3=0x00;
    //引脚输出配置,P4.0-P4.3为推挽输出
SFRPAGE=0x0f;
    P4MDOUT=0x00;         //P4口设置为推挽输出模式
    //晶振配置,采用外部晶振22.1184MHz
    SFRPAGE   = 0x0F;
    OSCXCN    = 0x67;
    for (i = 0; i < 3000; i++);  // Wait 1ms for initialization
    while ((OSCXCN & 0x80) == 0);
    CLKSEL    = 0x01;   //外部石英晶振,22.1184MHZ    01100111
  }
  void main()
  {
   I0_init();
   while(1)
   {
   SFRPAGE=0x0f;
   P4=0x03;
}
为什么我用外用表测量的时候 发现P4口全部为高电平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

网友A:
用配置向导初始化,一目了然

网友B:
分步调试 就知道哪儿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