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个单片机系统AD端并接一只电流互感器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1-08):
LM358的1脚到LM324的1脚为何接一支270欧电阻?此电阻什么用也没有。
各单片机AD输入还不如都接到图中LM324的1脚,比接到T1二次侧要强。

楼主:
非常感谢2楼的回答!
首先,我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各单片机系统是一个完整的产品,而5A/2.5mA的电流互感器必须是外接的穿心式互感器。也就是说,这一只互感器要同时提供给很多单片机进行电流采样。那么直接将其二次侧的两根输出线并接到各单片机系统是肯定不行的了,所以我找到了一款穿心式互感器内部已经并好的一个电阻,这样其输出就为270欧*2.5mA=0.675V的电压信号了,然后再并接到各单片机系统的AD采样端。
   您所建议的270欧电阻删掉的问题,我觉得应该不可以,270欧是分压用的,要是去掉了,(单片机的AD输入端还有一只1K的限流电阻)单片机AD输入端哪里还会有信号呢?
我的理解很肤浅,还请高手们指点!

楼主:
再次感谢2楼的指点,让我还是发现了第2张图的一个问题。LM358的1脚是不应该连接到C13电容上的。原先是这样考虑的:互感器二次侧输出的电压信号经LM324跟随(其输入阻抗很大)然后再经LM358输出的1.65V抬高流过1K限流电阻最后进单片机的模拟输入端。

楼主(2012-02-03):

要是其他单片机系统的AD输入口都接到LM324的1脚,那样的话只要此台电路掉电,其他台肯定就没有模拟信号了。不过还是得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B:
学习一下,正要测瞬时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