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或者了解一下emc方面的知识,如何开始

楼主(2011-11-08):
有没有好的书介绍一下

最近遇到一些干扰问题,实在搞不懂,就想专门研究一下emc

一些通俗易懂的方法讲解一下emc知识的书

网友A:
1,先了解一下emc所包含的各个项目的名称。
2,各个项目的测试方法。
3,最后再解决各测试方法中用到的技术原理。
EMC方面的书书店还是蛮多的,可以去看看

楼主:
哦,那楼上的大哥,推荐一般好一点的书啊?

网友A:
书真的没有,我发过的一些资料你看看是否有用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14796&highlight=

网友B:
电磁兼容导论 第二版
有翻译版本
经典之作,偏重理论和计算。

网友C:
郑军奇写的书不错.
<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 >
---如果EMC要入门, 至少要看此系列5本书,.
EMC原理图与PCB设计,EMC实验整改也很重要,不然书很难看懂

网友D:
郑老师的书我推荐,其实EMC要了解的东西很多的

1,EMC测试标准和项目,了解测试原理和测试方法--这个多看看标准就可以了,EMC常用标准都很好找
2,常用EMC器件以及选型方法
3,产品原理图、PCB、结构EMC设计

网友E:
书可以学到理论,可整改打算用理论来搞定,那可不是一日两日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