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定时器1的问题

楼主(2011-11-08):
我用STC12C5A60S2编程。定时器0已经用了,定时器1用作波特率发生器。
我还要定时,我想问一下,定时器1在作波特率发生器的情况下,还能否作为定时器用?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不能。

网友B:
T0用来干嘛了?

网友C:
T0还可以复用啊

网友D:
工作模式3 两个独立8位定时器

楼主:
T0设置为步进电机调速,16位计数模式。

网友E:
用软件定时器

网友F:
用专用波特率发生器吧,或者用PCA做16位软件定时器,两路

网友F:
另外,步进电机控制我都是用PCA来做的。

楼主:
用PCA定时器是个好主意。

网友G:
这是芯片的数据手册上说的,LZ没看啊

网友H:
可以,设置好优先级就行

楼主:
多谢提醒,真没注意。

网友:
1# chen3b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