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问题,有图

楼主(2011-11-08):
以上是对开关电源产生共模信号的说明(一下//之间的是原文)
///////////////////////////////////////////////////////
金属封装结构表面贴装开关电源模块的整个电路元器件全部都装配在基片上。PWM控制片、功率开关管、整流二极管等有源器件全部采用表面贴装封装元件,输入输出的电压电流由引线送出。这样的连接方式虽然构成了电路回路,但也给电路带来了新的寄生电容Cp,这些寄生电容的分布如图所示。

在初级回路中,功率开关管芯片、PWM控制芯片、运算放大器
芯片、电源正负输入线的走线轨迹等都会与外壳底板之间产生寄生电容Cp,寄生电容的容量大小取决于基片的厚度和它们在底板上所占据的面积。这样,在电路中,这些元器件及其走线与外壳底板之间就形成了分布电容Cp1Cp2……Cp6等。这些分布电容在dVdtdIdt及整流二极管反向恢复电流等共同影响下,就会引起噪声电流。这些噪声电流对于输入电源线的正负之间、以及输出负载线的正负之间大小相等,相位相同,称之为共模噪声电流。共模噪声电流的大小与分布电容的大小、dVdtdIdt等有关
///////////////////////////////////////////////////////

我的问题是
1.上面基片是不是相当于外壳
2.基片上面,是不是接了大地,如果接了,如何产生共模干扰
3.如果没有接大地,我理解是共模干扰这样产生的,在任何一个器件产生很大电流时候,这些分布电容就起到了导向作用,和基片一样,把干扰信号传输给各个部分.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楼主贴的图,并未显示变压器初级次级绕组之间的分布电容,此分布电容才是产生共模噪声的关键。

网友B:
求楼上MAYCHANG大哥详细说下,干扰一直是个谜啊!

楼主:
同求,我是在一片**上面看的,原文是这样,我对原文理解不是很清楚,所以问问各位

到底开关电源共模噪声如何产生的呢.

网友A:
3楼、4楼:
这个问题稍复杂,需要画两幅图才好说清楚。
待我画好后,将另开一帖说明,请稍候。

网友A:
二位,抱歉。最近太忙,实在没有时间画图开帖。
看看这篇**,就算我交了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