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相积分电路

楼主(2011-11-08):
(无正文)

网友A:
re LZ:

先给电阻编号,左上为R1,右上为R2,左下为R3,右下为R4,电容为C。如果符合条件 R1 / R2 = R3 / R4,有

  Vo = [(R1 + R2) / (R1 R3 C)] ∫Vi dt

若 R1 = R2 = R3 = R4 = R,则有

  Vo = [2 / (R C)] ∫Vi dt

楼主:
积分时间常数算不对。输入信号是40~800mv,频率10~100Hz,运放单电源20V供电,RC的值如何计算?我算了一个R=50K,C=100nf,是否正确?

网友B:
...不会 发现我好菜

网友C:
分析起来有难度了!

网友D:
不会算野

网友A:
积分时间常数算不对。输入信号是40~800mv,频率10~100Hz,运放单电源20V供电,RC的值如何计算?我算了一个R=50K,C=100nf,是否正确?
引用 楼主:

不明白要什么....

式子都摆在那里了,还不清楚?

网友(2020-08-05):
引用 网友A:
re LZ:

先给电阻编号,左上为R1,右上为R2,左下为R3,右下为R4,电容为C。如果符合条件 R1 / R2 = R3 /  ...

你好,我想问下,若4个电阻保持一致,稳态后VO=Vi 还是=VCC-1.5。我输出接了一个稳压二极管后,输出有偏置电压是什么原因。积分斜率是调节哪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