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setup 设备握手问题

楼主(2011-11-08):
usb主机发送setup pid后,后面紧跟data0,设备对data0的握手只能是ACK吗?

网友A:
USB协议规定,端点0必须一直用来接受数据传输。但并不表示一定要返回ACK。当setup令牌到达时,固件可以有HSNAK,BUSY,STALL操作。

比如,用端点0传送一批数据(比如64字节×100次),写到外部FLASH或者EEPROM,因为写的慢,就要增加数据流控手段,插入停滞等待。即,每传送64字节让主机等一下,写好之后再传。

当然,理解并使用这些状态位比较困难。

楼主:
昨天看了协议,对于setup后面紧跟的数据,设备要么返回ACK,要么没有任何应答,对于之后的data 令牌,可以返回任何应答

网友B:
综合2,4楼, 细分下应该是, 在setup阶段,设备要么返回ACK, 表示传送正确(CRC, PID), 要么idle(不回应,什么都不做)因为,setup包或者data0包出错。

楼主:
正解,我是这样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