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ISE .syr 报告分析求助

楼主(2011-11-08):
先看看下面的报告:
=================================================
Advanced HDL Synthesis Report

Macro Statistics
# RAMs                                                 : 4
1527x16-bit dual-port block RAM                       : 4
# MACs                                                 : 16
17x16-to-33-bit MAC                                   : 9
17x16-to-34-bit MAC                                   : 7
# Multipliers                                          : 11
14x14-bit registered multiplier                       : 1
17x16-bit registered multiplier                       : 9
37x22-bit registered multiplier                       : 1
# Adders/Subtractors                                   : 13
12-bit adder                                          : 2
13-bit adder                                          : 2
20-bit subtractor                                     : 1
34-bit adder                                          : 1
35-bit adder                                          : 4
36-bit adder                                          : 2
37-bit adder                                          : 1
# Counters                                             : 1
25-bit up counter                                     : 1
# Registers                                            : 712
Flip-Flops                                            : 712
# Comparators                                          : 8
12-bit comparator less                                : 4
13-bit comparator less                                : 1
22-bit comparator greater                             : 1
26-bit comparator equal                               : 1
49-bit comparator greater                             : 1

=================================================

楼主:
问题1: 17x16-bit registered multiplier
这个是指一些寄存器被吸收进DSP48了对吗?这样的话,这些寄存器就不会占用FF资源了.
我的理解对吗?

楼主:
MAC我知道,嘿嘿,就是一些加法器被吸收到DSP里面了,不占用加法器用的资源了

楼主:
问题2: Counter  和 adder  实现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呢? 怎么还分开报告

楼主:
问题3:其实以前问过, 大于,小于,等于,哪个更快,更节省资源?

网友A:
问题1: 17x16-bit registered multiplier
这个是指一些寄存器被吸收进DSP48了对吗?这样的话,这些寄存器就不会占用FF资源了.
我的理解对吗?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是被吸收了~~

网友A:
问题2: Counter  和 adder  实现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呢? 怎么还分开报告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的ADDER应该是那个的DSP里面的Adder

网友A:
问题3:其实以前问过, 大于,小于,等于,哪个更快,更节省资源?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大于和小于一样的资源,等于资源最小因为异或门就能搞定。
但是大于小于需要异或后一个三态判断

楼主:
我觉得的ADDER应该是那个的DSP里面的Adder
引用 网友A:

没有被吸收到DSP里面的adder

网友A:
我脚底你理解的不对,我脚底这个应该都是说DSP里面的东东~

楼主:
# Adders/Subtractors                                   : 13
12-bit adder                                          : 2
13-bit adder                                          : 2
20-bit subtractor                                     : 1
34-bit adder                                          : 1
35-bit adder                                          : 4
36-bit adder                                          : 2
37-bit adder                                          : 1
你是说这些加法器都是说DSP48E里面的东东?
我脚底是~

楼主:
DSP前面已经说过了啊

网友A:
DSP前面已经说过了啊
引用 楼主:

哪里?没看见

楼主:
Macro Statistics
# RAMs                                                 : 4
# MACs                                                 : 16
# Multipliers                                          : 11
# Adders/Subtractors                                   : 13
# Counters                                             : 1
# Registers                                            : 712
# Comparators                                          : 8
第一项是RAM,2, 3项就是讲DSP啊

我估计咱俩不是说得同一个东西?

网友A:
那第四项不是说DSP里面的加减么??我绝地是~

楼主:
他就是说通常的加减,而不是DSP里面的加减

网友A:
:)那我就解释不清楚了。我觉得如果你算法里面没有特别大的东西,可以不让综合成DSP,比较一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