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方案

楼主(2011-11-08):
因为项目计划做一款类似于大型pos收款机的产品(pc机,上位机软件,4个大钱箱等机械结构),但由于现金比较多,需要给钱箱加上称重检测功能,已使机器更加智能化。

所以目前计划找一款小的可串口或者usb口连接pc机支持上位机vb语言开发的电子秤成熟模块,不知道哪里有这种模块呢?我的这个方案可行吗?

网友A:
电子称一般都是自己做到系统里面的,基本没见到用模块。

可以自己做一个模块,也很方便。

网友A:
可以买那种工业用的称重计,有一些是带数字或者模拟量输出的。

网友B:
听起来还可以,不知道效果如何,3楼说的也是电子秤很少有固定模块的,至少目前我还没有见过,有的画麻烦分享一下信息去关注关注

楼主:
其实就是有带串口通信的电子秤就可以,这样上位机就可以比较方便的读取数据了

网友C:
不要考虑什么模块了,重要的是机械结构部份,买成品吧或者找厂家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