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选型请教

楼主(2011-11-08):
大家好,我在电路中用了一颗电源芯片5V3.3V,后级电流270ma,芯片本身功耗为0.51W.

原来用的是TILDO TL1963A SOT223-6封装,1.5A,价格太贵,0.7美金。
现在想换掉,有2种方法:

1、仍然使用SOT223-6封装的LDO,把电流降到800ma.

2、换成DCDC芯片
加上外围元件
大概2.3
请问下哪种方法更好些?谢谢!

网友A:
看波纹要求和PCB占用要求

800mA足够了 两倍多余量了

网友B:
TI的电源芯片价格是挺高的,如果不是有特殊的要求,其实有很多LDO芯片都是可以的,如国半就有很多片子可能适合的,可以上官网上查一查。

网友C:
你忘了1117-3.3了吧,这个才多少钱啊 几毛!

网友D:
DIODES的AP7365不正好么

网友D:
价格便宜,效率估计在70以上

网友D:
当然这个系列的AP7363也可以用,封装SOT-223-3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查了一下 SOT223-3L的热阻为153度/W  PD(max)=(145-TA)/153  TA取50度的时候 功耗为0.62W  我现在的功耗为0.5W,会不会很烫啊?

楼主:
我这里纹波要求不高  PCB空间够用  就是对静态电流要求高点 考虑低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哥 是哪家的1117啊? 我要用SMD封装的  1117能承受0.5W 而不会很烫吗?

楼主:
还有,计算LDO本身封装能承受的最大功耗时,那个环境温度TA取多大值比较合适哇? 谢谢!

网友E:
TA 取可能的最大值,一般取产品的工作温度上限即可

网友F:
那么多做LDO的,非要TI啊?

网友G:
LINER的一些电源芯片可以参考

网友H:
1117用铺铜散热,0.5w不是太大问题。估计温升20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