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同步传输

楼主(2011-11-08):
请问在STM上使用USB同步传输,能否在每收到一个IN令牌后发送多个数据包而不是一个,每一个帧发送一个。如果有方法实现能否说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只需要主机端多发几个IN令牌就可以了。

楼主:
那如果主机端只发一个呢,有办法实现么。因为主机端的驱动不是我在写,那边工程师问我能否一个IN令牌发多个包

楼主:
那在一般的音频视频传输中也是由主机不停的发送IN令牌么?

网友A:
主机不发Token,设备端是没有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