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求推荐

楼主(2011-11-08):
MOS用的少,不太懂,现在学学,想买些管子来玩,希望大家推荐一下,谢谢!~

1、好买的,小信号能做放大用的MOS管,封装最好是TO-92或SOT23那种,不要铁壳的。谢谢啦!
2、有没有小信号快速开关用的MOS管啊?封装同上。

网友A:
具体还是要看参数的  qq:522390457

网友B:
楼主需要给出具体要求,比如放大的话,信号频率是多少、输出电压、功率有什么要求等,开关应用则要考虑耐压、电流和对导通内阻以及开关频率的要求,没有这些条件就无法选择。

楼主(2011-12-12):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C(2012-03-09):
瑞萨的功放管,RQA系列
您可以加我QQ,381695427
我把技术手册发给您看看。

网友D(2012-07-10):
用过AO3401  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