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XX SDIO

楼主(2011-11-08):
STM32F2XX SDIO
STM32F2XX SDIO必须采用48M的时钟吗?

网友A:
不是必须。

楼主:
我知道了,开启SDIO的时钟就好,只是我的在发送CMD55 后出现 SD_CMD_RSP_TIMEOUT错误,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了,开启SDIO的时钟就好,只是我的在发送CMD55 后出现 SD_CMD_RSP_TIMEOUT错误,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能你需要用示波器看看时序,再对照协议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B:
先用示波器检查一下吧

网友C:
初始化过了没 先用st的demo验证下硬件

楼主:
换张卡就好了

网友D:
我知道了,开启SDIO的时钟就好,只是我的在发送CMD55 后出现 SD_CMD_RSP_TIMEOUT错误,这是怎么回事?
引用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