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晶振下面能走线吗?

楼主(2011-11-08):
四层PCB,晶振在顶层,中间是VCC,GND 晶振的投影对应的底层可以走线吧?我感觉没啥,中间隔了两层铜层了,这样理解正确吗?

网友A:
我一般的做法是晶振下不走线,用地包严实。

楼主:
双面板我也是这样做的,四层板???

网友B:
最好不要走了,空出来,实在没办法也可以走的 问题不是太大

网友C:
4层板中间都隔了一层地了,你说可要紧,没事的,不走什么”特殊级别“的线,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
双面板就别走

网友D:
完整地层隔开,还怕什么?

网友E:
弱弱的问一句,双层板晶振布线的能不能发个PCB图学习一下啊?

网友D:
芯片底下走线没那么严重的,好多经验规则都是人总结的,有些还是天下**一般抄却不知道源头的
自己分清具体情况,理性分析就可以了,我看身边有些学生网帖看多了,都有点焦虑症了:地怎么分割丫、电源层怎么走啊、烦啊……
具体到这里,晶振本身其实就是个小PCB(只不过板材是陶瓷),有地平面、还有旁路电容,就算直接在它裤裆底下走根线,位置合适也不会有事

网友F:
有完整的地层在中间,完全可以放心走你!

网友G:
想怎么走就怎么走...............
又没特殊要求

网友H:
最好不要走了。

网友I:
隔地了 自然可以走线

网友J:
基本上我都走了,没有发现过因为这而产生的问题,双面板,高整板没做过,不清楚,不好说

网友K:
最好不要走线,而且要采取一些隔离措施

网友L:
四层中间层有完整隔离,底层走线基本上不用考虑和顶层会不会耦合的问题
就晶振来说,还是多考虑无源晶振的防被干扰以及有源晶振易干扰别的信号的问题

再说,即使有干扰也要分信号,如果是一些开关量信号,而且阻抗不是特别高,就不怕受到一般的耦合干扰

网友M:
这个不是很大问题,只要不是什么特殊性的线都可以走。

网友N:
貌似没有太大的问题吧!老外设计的电路一般比较严谨,但是同样是四层板,晶振好几条线!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教

网友O(2013-06-16):
最好不走,有隔离地层,走了也问题不大

网友P(2016-08-02):
你们所说的完整地平面是指晶振投影面的地平面,还是整个地平面?

网友Q:
不是高频晶振好像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