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样开始呢

楼主(2011-11-08):
公司要求我开发与公司USB设备的通讯程序,我查看了一些资料后还是有些不明白.我写的这个程序还需要不需要这个设备的驱动呢?因为WIN2000系统是可以自动找到USB设备的,找到后再为设备选择驱动.如果需要我写驱动,然后我的程序再通过学习驱动与USB设备通讯,我该怎样开始呢?

网友A:
你写的是从机的程序,看看USB的书吧

网友B:
选cypress的芯片吧,简单易用

网友C:
如果系统认识这个设备的话,应该是HID类设置.直接调用API就可以了.开始厂商的说明资料,发什么数据给它控制什么东西.
比如   01x   等

网友D:
读USB设置也是调用API,用read.

这个应该是中断传输吧.

楼主:
通讯的API我知道.但USB设备是自己公司开发的,可能与WIN2000内默认的一些驱动不符合啊

网友E:
关键就是这个驱动怎么写

网友F:
这是单片机,什么API,!!!!!!!!!!!!!!!!!!!

楼主:
各位写过USB设备驱动的大虾,请帮帮忙吧.
我说的API是指上层软件与端口通讯时所需要调用的系统函数

网友G:
ddk有例程,可以参考

楼主:
我装了DDK,只有编译环境啊

网友H:
有这么复杂吗?

楼主:
现在我已经用DS生成了一个驱动,并且也已经与硬件的VID,PID匹配了,但系统还是显示一个大叹号,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H:
你就没有写对吧。Ds生成的USB驱动是WDM的,有一个*.inf和一个*.sys文件。

网友H:
如果设置好了,还会生成一个读写USB的应用程序。你好好看看吧,我也不太记得了。做到这一步,你很快就会明白了。

楼主:
终于通过了,驱动可以正常启动了

楼主:
那就结贴了,谢谢各位

网友I:
记得有一本 好像叫玩转USB的书。可以看一下

网友J:
门外汉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