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 FFT 测量相位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1-11-08):
请问像 AD5933 这种用傅利叶转换来测量两波形的相位差是怎么做的?

我只知道会用到高速的 A/D 转换器做采样,但后面怎么计算就不知道了,

有大大们可介绍一下哪里有作法讨论的网站吗?谢谢。

网友A:
你是想做LCR电桥吧。

网友B:
1) 先用FFT确定波形的频率,这可通过判断最大幅值得到, 假设为第 n 点,得到第n点的两个矢量:
    h1 = x1 + j y1
   h2 = x2 + j y2

2) 计算相角差:
   a = (x1 + j y1) * (x2 - j y2) = (x1*x2 + y1*y2) + j(x2*y1 - x1*y2)

3) 对上式求 arctan, 可得相角。

楼主:
回3楼,没错,我是想做 LCR 电挢。

请问4楼先进,能否叙述一下从 A/D 读取的步骤,然後如何代入上面的公式?

请问上面的公式是虚数运算,如何能转变成4则运算的公式呢?

谢谢。

网友B:
看我关于傅立叶变换的帖子,有详尽的程序

楼主:
抱歉,我不知道要怎麽搜有关你的傅立叶的帖子,可以请你提供一下连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