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CS需要安装Driver

楼主(2011-11-08):
(无正文)

网友A:
CCS是开放的软件平台,它可以支持不同的硬件接口,因此不同的硬件接口必须通过标准的Driver同CCS连接。

楼主:
哦,多谢楼上

网友B:
装驱动的原因就是要连接硬件。

网友C:
同意2楼的说法,就是这个原因CCS才需要安装Driver

网友D:
底层的一些硬件设备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