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元件布局 导线

楼主(2011-11-08):
请问:初次画PCB要注意些什么(单片机系统板)?怎么考虑不同的元件布局和不同的导线对系统功能的影响?先谢谢了!!

网友A:
初次画的话如果难度不是很大的扳子,LZ主要考虑的不同网络线线的粗细和不同网络过孔的大小
至于布局的话,因为难度不大,布局合理就可以,尽量减小扳子大小
还有电源和地线的处理

楼主:
如果是高频电路呢?安全间距和线宽,和布局啊,区别大吗?

网友A:
高频电路?你初次画板还想画高频电路板啊?
这么说吧,高频对EMI,EMC标准要求很高
对布局,走线要求都很高,不然扳子根本运行不了
楼主加油,还是慢慢来吧,画多了以后就知道了
先画好你的单片机最小系统吧

楼主:
画好的PCB怎么检查呢?送工厂去做好后,不好用,就浪费钱了

楼主:
怎么做才能减少做PCB的报废率

网友B:
最好找个有经验有工程师一起评审你设计的PCB板,因为第一次画板难免有些问题你看不出来,要说检查,除了DRC检查外,有很多项需要检查的,比如通孔大小、走线符合供应商制作要求?还有元器件布局,晶振、滤波电容等等是否合理,否则直接影响产品性能。

楼主:
我主要是说,做好一块PCB在焊接上元件前,怎么检查知道PCB是否设计好用

楼主:
减少PCB板报废率,减少开支

网友C:
PCB入门提高书籍推荐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83414
《电磁兼容和印刷电路板》
《IPC-A-610D-2005电子组装件可接受条件》
《中兴通讯康讯EDA工具手册》
《中兴电磁兼容设计讲座》
《郑诗卫-印刷电路板排版设计》
《华为硬件工程师手册》

网友D:
推荐帖子:PCB布局经验谈,链接如下: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57702&extra=&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