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68013数据采集

楼主(2011-11-08):
自己做了一个采集卡用的是fpga和68013,所用的程序都是开发板上的程序,但是我的68013的开发包把固件程序下载到里面时,却收不到fpga传来的数据,不知道是不是什么细节没有注意到呀?

网友A:
你不会一步步往上查?
先查USB有没有收到数据,可以看FIFO状态标志引脚的电平
再根据情况一步步查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fpga里用不用对68013芯片进行控制呀?应该进行怎样控制呀?怎样才让68013工作到fifo状态呀?

网友B:
主要有三部分工作需要去做,一是上位机程序,二是固件程序,三是FPGA中程序。你的问题有可能是FPGA中的程序有问题,还是仔细检查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reg [15:0] FIFODIN;
wire [15:0] FIFODOUT;
assign DOUT[15:0] = FIFODOUT[15:0];
reg  [1:0]      STATE,NEXT;
parameter       IDLE     = 2'D0,
        WRITE_1  = 2'D1,
        WRITE_2  = 2'D2;

assign PA[2]=0;
assign PA[3]=1;
// assign DOUT[15:0] = RDY[1]? 'hz :FIFODOUT[15:0];

//state machine==============================
always @ (STATE or LED[0])
begin
     case(STATE)
     IDLE    : if(LED[0])
                   NEXT = WRITE_1;
               else
                   NEXT = IDLE   ;
     WRITE_1 : NEXT = WRITE_2;
     WRITE_2 :
               NEXT = WRITE_1;
     default : NEXT = IDLE ;
     endcase
end

//registe the state
always @(posedge HCLK or negedge KEY)
if(!KEY)
    STATE <= IDLE;
else
    STATE <= NEXT;

always @(posedge HCLK or negedge KEY)
begin
LED[0]      <=1'b1;
if(!KEY)
    begin

        RDY[1]      <=1'b1;
        RDY[0]      <=1'b1;
//         LED[0]      <=1'b1;
    end
else
    case(STATE)
    IDLE    : begin
                  RDY[0]     <= 1;
                  RDY[1]     <= 1;
              end
    WRITE_1 : begin
                  RDY[1]     <= 1'b0;
                  RDY[0]     <= 1'b1;
              end
    WRITE_2 : begin
                  RDY[1]  <= 1'b1;
                  RDY[0]  <= 1'b1;
              end
    endcase
这个是我的fpga控制68013的程序,fpga应该对68013进行怎样的控制呀?
end

网友B:
建议你先用示波器测量一下FLAG的标志,看它有无变化。这样做主要是确定FIFO是否被FPGA写进了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测了一下,那几个引脚没有变化呀!也就是fpga没有把数据写进68013的fifo?

网友B:
fifo的标志没变。数据肯定没有写进68013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时设计板子时把68013的slcs引脚连接到了fpga的input引脚上了,不知道这个有影响吗?我想用fpga控制这个68013往pc上传送数据。

网友B:
这个简单,用示波器测试slcs引脚,看有无电平变化。

楼主(2011-12-14):
回复 网友A:
可以看FIFO状态标志引脚的电平,这个用示波器观察会不会出现连续的变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