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程序下载和ISP程序下载

楼主(2011-11-08):
同的程序,相同的硬件。

从JTAG口下载程序,工作一切正常,从串口通过ISP下载程序,黑屏死机。

网友A:
代码选项仔细检查过了吗?

楼主:
细检查过,都一样,为原厂标配,芯片为89F52。

网友B:
看看代码空间是否用得很紧。用ISP功能时,要用到Bootloader,好像最后有部份空间(1K)是不能用的。

楼主:
程序很短,只有2K不到。

网友C:
编程选项有差别导致的,中颖的ISP不占用用户空间。

网友D:
你用ISP下载后,再用JTAG校验看看是否通过。

网友E:
两次下载都报成功么?

楼主:
每次下载都成功的~~~

网友F:
应该不会产生这个问题的。ISP下载和JET51下载完全一样的。
先用slab下载,然后采用jtag,用isp51软件读出,看看是否一样?

网友G:
重新装个JTAG接口,用JTAG接口下载吧,哈哈

网友H:
10楼说的对,可以看看

楼主:
重新装个JTAG接口,用JTAG接口下载吧,哈哈
引用 网友G:
还是一样啊

网友E:
应该不会的呀
先用slab下载,然后采用jtag,用isp51软件读出,看看是否一样?

网友G:
应该不会的
我用2051到409x, 串口,JTAG都用过

楼主:
哦,我试试,那就先结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