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次转换模式下如何切换通道?

楼主(2011-11-08):
使用STM32F103的ADC的单次转换方式做采样,共有5个模拟输入通道,希望一个启动信号转换一个通道,前一个转换结束如何切换到下一个通道??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

网友A:
第一个通道怎么选择的,第二个、第三个以及以后的就怎么选择。

楼主:
香版的意思是不是:每次转换前都设置ADC1->SQR3的B4-B0(规则组的第一个转换),就是把每个要转换的通道在启动转换前都指向规则组的第一个转换??

网友B:
多麻烦,设置5个通道,DMA自动扫描采集,需要哪个通道,直接取数

网友C:
是呀! 自动切换通道还快一些

楼主:
5楼、6楼,AD转换不会只是你们这样的一种用法!

网友D:
我觉得应该设置五个通道。

网友E:
第二个通道,和第一通道原理是一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