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实现无线通讯

楼主(2011-11-08):
想要实现单片机无线通信和远程控制可否 又怎么做?

网友A:
外挂无线模块或找有无线模块的MCU
各大厂家都有

网友B:
无线通信有RF、2.4G、蓝牙、WIFI等等,都有相应的模块。
远程控制,单片机不适合

网友C:
单片机不好做,一般是外接模块!
    现在有些单片机 例如STM32W就内带无线模块

网友D:
外接个无线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