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气灶电子打火电路分析

楼主(2011-11-08):
大家好:
可以帮忙分析一下,图中(煤气灶电子打火电路)如果电容C8缺件或用错件,会出现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A:
会影响T1的使用寿命

网友B:
C8缺件还能打火吗?

楼主:
功能测试正常,这个电容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网友C:
to 4L:

其作用是适当消除高压尖峰毛刺。注意其容量和耐压。

楼主:
J1端口输入交流110V电压,电容C8两端有222V电压

网友D:
图看不到。。。

不过这个东西一般都是倍压整流或者升压变压器抬高电压后放电,电容一般也就是储能或者提供交流通路的作用。

网友E:
没太大问题,最多就是可控硅T1容易坏一点

网友F:
同意楼上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