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生成的坐标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1-11-08):
我用protel生成了坐标文件,有个疑问是:设计PCB时,有的元件的原点设置的是1脚,有的元件的原点设置的是中心,这个对SMT有影响吗?
我听SMT的工程师讲,PCB设计中所有元件的原点都要设置成中心才行,如果真是这样改起来好象很麻烦.

网友A:
纯属于瞎掰,元件的坐标没必要必须中心位置,制板和元件坐标八竿子打不着,只和PCB元件实际布局有关系

不过元件的封装最好坐标定的统一,这在你导入元件和元件坐标布局时可能有帮助

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我画PCB元件坐标乱定,制板出来照样很好

网友B:
制板是没问题,但如果坐标比较乱,贴片厂工作量就大了...

网友C:
元件的原点设置在1脚,还是设置在中心,属于个人习惯。对SMT无多少影响,其影响:移动元件时,不同的参考点,鼠标的位置不同。

This reference point is actually the relative origin for the workspace and is the point by which the component footprint is picked-up by the cursor in place and move operations.

网友D:
protel生成的坐标文件有三组:
1.元件的第1脚坐标,
2.元件参考点坐标,就是元件在LIB中的原点对应PCB的坐标.
3.元件的中心坐标.即元件外形轮廓的中心
你想要那一组?

网友E:
纯属于瞎掰,元件的坐标没必要必须中心位置,制板和元件坐标八竿子打不着,只和PCB元件实际布局有关系

不过元件的封装最好坐标定的统一,这在你导入元件和元件坐标布局时可能有帮助

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我画PCB元件 ...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STM给你多花时间编坐标了,不是拿你的PCB住坐标文件,
一般建议贴片元器件都以中点做原点,这样出的坐标文件就可以直接用在贴片机上。

网友E:
smt排坐标图的时候是以元器件中点为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