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621如何动态显示

楼主(2011-11-08):
HT1621其中一部分段如上,我想根据检测的电压值动态显示段数的变化,比如随着值的增加,显示的段数增加,值减小,显示的段数减少,目前我是根据电压值与需显示的段数对应关系对要显示的段写1,不显示的段写0(比如0.1V显示1行,0.2V显示2行),但显示的速度很慢,跟不上电压的变化,请问老师如何操作才能快速刷新显示呢

网友A:
不必快速啊?快了你 看的明白吗?

网友B:
LCD驱动的刷新频率不需要太快(秒表之类的需要,但是看不清楚是什么)
TN的LCD屏的频率一般是64HZ或32HZ。刷新频率决定于单片机,HT1621只是一驱动而已

楼主:
我是想显示的段数跟随检测电压的变化,指示一种变化方向趋势,比如检测的电压V对应T1-T12都显示,但电压到达V时T1-T12没有都显示

楼主:
有时检测电压比如变化到0.8V时显示1-8行,有时变化到0.8V却没显示1-8行,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