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一下这个图里面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11-08):
请问红色框圈的部分是怎么连接的?
这里这个49.9k是匹配阻抗,在输入端是直接接地吗?
J2、J3是接插件吗?那不是把电阻短路了么?

网友A:
看看你示波器上探头插座什么样子?

网友B:
那是屏蔽线的屏蔽层吧.

楼主:
2# 李富贵 多谢啊

楼主:
3# zjp8683463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