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不稳

楼主(2011-11-08):
用开关电源将220VAC变成5VDC,给单片机和8段数码管供电,和开关电源同一排插上如果插上电烙铁,在插拔瞬间,数码管闪烁,用示波器测量5VDC,平时有一个纹波,还有些噪声,都还可以忍受,就是在插拔大电流或感性负载的时候,有尖峰出现,请问如何消除这种尖峰?加电容可以么?谢谢

网友A:
建议你的开关电源输入端加滤波,同时加大整流后的滤波电容。
最好是换个开关电源。

楼主:
是指从220VAC到开关电源之间增加滤波器吗?我看到有电源滤波器,应该就是这种了吧?如果自己做呢?用那种方式好一些?LC的还是RC的?谢谢

网友A:
RC滤波是不可能的。

楼主:
这样的结构吧?

楼主:
不知道整一个电源滤波器,效果如何?

网友B:
你这个开关电源有点夸张。

网友C:
看看周围有没有多余的数码产品充电器之类的
拿一个来把你原来的换了试试

网友D:
哎 如果用开关电源 还是稳妥点 我传个 图给你参考

网友D:
不好意思  怎么网络一卡重复发帖了 不是故意 的

网友E:
sz2012,可不可以把这个电路仔细的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F:
开关电源有问题

网友G:
电源太烂啦,换一个,如果是自己设计的,那就好好读资料啦

楼主:
这个开关电源看来不是太好,原来用的就是断电后残余电压不好,现在这个看来还不如变压器,也好,以后用它练练电源滤波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发的那个就是常见的完整开关电源 , 截图虽不完整,架构都出来了
有兴趣你研究研究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奥,主要是小弟的模拟电路很差,看的一头雾水,所以想请你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的每个部分的工作原理之类的。

楼主:
换了一个开关电源,又换了一个电源适配器,还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的5V端点亮了10个八段led和21个led灯柱,可能是电流瞬间它们比较敏感吧。。。不过断电也发生就说不清了。。。显示芯片用的7281b,但我一直觉得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H:
在10个LED边上加个电容试试呢

网友I:
电源问题,共模抑制不好。

网友J:
开关电源设计的问题,5V后面外加一个DC-DC 5V稳压电路 即可解决。 可选用DCP0205军用光电隔离DC-DC

网友D:
回复 网友E:
笼统的不太好说 我也是半吊子 不如你先看看  搞不明白的一起讨论

网友E:
恩,谢谢22楼了。

楼主:
加了5v的dc-dc隔离模块,效果几乎没有,现在是开关电源的地必须接,要不正常工作都会闪,机器外壳是金属的,有漏电流干扰,接上地后,正常工作基本不闪了,1000秒之内大概闪1下以内的概率吧,分析原因有可能是电源共模干扰,有可能是因为BC7281B这个芯片自身的稳定性决定的(数据不对就复位,而且复位后是从原寄存器状态继续,表现出来也许就是闪动吧。。。),不知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性

网友K:
在电源输入地方加个共模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