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改版

楼主(2011-11-08):
我花钱买了一套方案,当然还有硬件。硬件我都测了,效果非常好。不过折开壳体,再看板子,给人的感觉非常的不专业,后来了解了一下,这个设备是几个人你一言,他一语作出来的,有问题就直接在PCB上改,形成了最终的产品。我想请人改一下这块板子,不知道改动之后会不会影响效果,请高手指教。

楼主:
没人说两句吗

网友A:
都这样了还效果不错,那你改好了岂不是更完美了

网友B:
有改进才有进步,找个会分析的,硬件重新布局,应该会好很多
估计你感觉的不专业应该是布局乱,器件杂乱,丝印散乱

网友C:
难道上面有N多飞线?

网友C:
产品不断更新换代就需要不断的修改、更改。。。。。。。。。。。。

楼主:
飞线是没有,不过应该一块板上就可以做好的事情,他分了两块,而且布局不合理,不美观器件杂乱,呵呵,4楼都说到点子上了。功能实现真的没有问题,我自己做了实验,也到安装了很长时间的使用单位看了,效果没问题。

网友B:
那就根据原理图,结合现在的PCB 自己重新设计修改下吧
不过要仔细核对原理图和PCB,有些是对不起来的,这时应当以PCB为准

网友D:
都装机了,效果好就行呀,何必浪费时间

楼主:
准备作些认证,怕通不过

网友E:
呵呵,可以找人待工硬件!

网友F:
其实仅仅从PCB上看而不分析原理的话,很难说设计者做的是好还是坏。
既然你测试的结果是效果非常好,那就说明设计者做的已经很好了,至于是不是美观,其实远没那么重要,毕竟是放在盒子里的东西。

网友G:
我有兴趣!  呵呵!
请联系: QQ:  2213910815

网友H(2012-01-20):
既然你测试的结果是效果非常好,那就说明设计者做的已经很好了,至于是不是美观,其实远没那么重要,毕竟是放在盒子里的东西。

通过功能和EMC测试,那就二块板拼板吧. 然后把丝印杂乱的地方改一下.
走线部分既然已经通过EMC了,就不要动了.除非再进行布PCB板的人对EMC非常在行了.

网友H:
这样美观解决了,原来的优点也保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