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续流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1-11-08):
大家好:
          我想找两种型号的快恢复二极管,给两个继电器续流,两个继电器的线圈额定工作电流分别为950mA和30mA,不知大家谁用过快恢复二极管啊,给出出主意啊~~

网友A:
继电器续流,不必用快恢复二极管,用普通二极管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介绍几款实用的型号吗?不用快恢复二极管的话,在二极管还没导通时的反向电压不会损坏电路吧~~

网友A:
3楼:
实用型号?最常见的当然是1N4007这类。

网友B:
普通二极管的工作频率也比你的继电器高多了,不用担心
再说,如果对反压不太敏感,压降0.7V的普通二极管比压降0.3V的肖特基能更快速地吸收继电器线圈能量

网友C:
我一般都用 4148,

网友A:
楼主第一个继电器额定工作电流950mA,4148是不行的,虽然续流时间很短。

网友D:
FR107 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E:
一般继电器续流都用的4007

网友F:
大家好:
          我想找两种型号的快恢复二极管,给两个继电器续流,两个继电器的线圈额定工作电流分别为950mA和30mA,不知大家谁用过快恢复二极管啊,给出出主意啊~~ ...
引用 网友G:

续流二极管的电流应大于被保护器件的工作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问一个问题,当继电器断开时,电感中的能量通过续流二极管消耗掉了,是转换为电感线圈的热量消耗掉了吗?

网友H:
回复 网友A:
可以介绍几款实用的型号吗?不用快恢复二极管的话,在二极管还没导通时的反向电压不会损坏电路吧~~
引用 网友G:

快恢复二极管也不会比普通二极管快导通。
二极管的快与慢指的是关断时的反向恢复时间,不是导通时的快与慢。

网友I(2012-02-16):
maychang老大也在啊,太好了。。

最近就遇到这个事情了,开始怀疑4007是不是最佳方案,是这样的:

我们产品的电路板上的一个继电器,控制外部的一个24V的电磁阀,只要电磁阀动作,设备就会有反应,因为是模拟信号的检测设备,所以对这个很敏感。而一旦功能设置中禁止这个电磁阀动作的话就不会有这个现象。

现场发现这个问题后就在电磁阀两端并了4007,有所改善,表现为:
1、个别情况动作时干扰信号明显变小,大概降低为之前的一半大小,但偶尔也跟之前没加4007时一样的大小,跟没加一样,但间断性的又是有效果的。

2、而不装这个4007时,每次都有明显干扰。

3、软件中关闭电磁阀时就一点没有。

4、而且,已经确认了是在电磁阀释放的瞬间来的干扰。

电路板上的那个继电器用的也是4007,是小功率的,外部电磁阀的电流应该很大,客户现场的,忘了测。

困惑中,难道快恢复的真的也不行?还没试验,不解。。。

网友J:
估计更主要的干扰是电磁阀吧。

网友K:
为什么不选用阻容?

网友K:
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但是不是像你说的这种,我们是用在监控方面,在长距离时,继电器动作会有视频线上产生干扰。

网友L:
阻容效果好些

网友I:
嗯,在考虑阻容了,打算买个电气上专用的阻容试试看

网友M:
快速恢复的管子用肖特基啊。不过感觉继电器没有必要用快速恢复二极管续流。因为你的继电器不可能开关频率很高吧。一般的二极管就能满足你的频率需要的。

网友N:
实际试过快速管的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