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显示图片的问题

楼主(2011-11-08):
我买了一块12864,带字库的。
我找了一个程序,字符和汉字都可以显示了。
照程序看,貌似不好显示图片。
我有点吃不准,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看LCD芯片资料,只要看懂了,图片还不是小菜...
另,下载些网上的例程,稍改下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可以在网上对看看,这方面的资料还是比较多的,如果还不行可以了解这块彩色液晶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595653388&

楼主:
我找了一下资料,没有自己定义字库的。
看手册也不知道如何写。
我还从网上找了个画图的例子,不好用。
我自己写了一个往CGRAML里写字模得得程序,看到
手册还有读CGRAM指令。难道写进去再读吗?
搞不懂怎么显示。期待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附件里有读写CGRAM指令的截图。

楼主:
感觉带字库和不带字库驱动很不一样。

网友A:
有些资料是比较晕的,需要多揣摩才行...
我有程序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麻烦你传我一份。我的邮箱:chenbingspll@163.com
谢谢!

楼主:
我显示前清了一下GDRAM,花屏现象没有了,反白显示也ok了。
还有自定义字库和显示图片的问题如何解决呀?
请高手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