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将STM32做为USB 鼠标键盘,这一路USB能与芯片通信吗?

楼主(2011-11-08):
想做USB的一个小玩具,但是我不懂USB,特来请教!!
  若将STM32做为USB 鼠标键盘,这一路USB能与芯片通信吗?(就是像串口那样与芯片进行通信么?)
   若能的话,要怎么实现,有没有例程!!

网友A:
stm32用u口 通过HID协议和pc通信,好像官方有例程,楼主可以找找。

楼主:
2# 呆瓜一个 能做到免驱么??

网友B:
看不懂楼主的问题:若将STM32做为USB 鼠标键盘,USB不就是在与芯片(STM32)通信吗?除非你说的芯片不是STM32,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呢?

楼主:
4# 香水城 不是指鼠标通信,首先实现鼠标功能,然后还要实现上位机与下位机通信。
  比如通过USB实现下位机的LED控制,下位机返回状态。

楼主:
找了些USB的资料,慢慢学习!!
   以后USB对于我来说肯定是小菜一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