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光电隔离817相连的问题?

楼主(2011-11-08):
如题,怎么个接法啊,817的发光二极管说是要10ma的电流才能驱动。但是我用的是AT89s52,他的P1,P2口,每个只有15ma的灌电流,可是要接12个光隔,怎么弄啊。
要用其他硬件吗?

网友A:
不知你要用光耦做什么。
不过15ma的灌电流够了,直接用灌电流导通就可以了。
12个光耦,一个口一个

网友B:
要是12个同时灌,或许有点问题,请看S52的技术参数:

可以考虑用三极管间接驱动

网友B:
不过,以前使用TLP521感觉用不到15mA,一般10mA以内足够驱动

网友C:
可以考虑加一片74HC245做驱动

或者换光耦 换成光控mos管的光耦 需要的驱动电流就大大降低了

楼主:
就是要同时有灌电流,舵机的PWM信号,周期20ms,每个周期0.5-2.5ms的高电平,对应0-180度的位置。要12路,12路同时为高电平,电流就太大了。当然,把高电平时间分开也行,但是这样就增加了编程难度,而且占用时间太长,最后输出的PWM会不稳定。

网友D:
可以考虑加一片74HC245做驱动

或者换光耦 换成光控mos管的光耦 需要的驱动电流就大大降低了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Photomos用来代替传统继电器实际效果怎么样?
我现在嫌继电器太大个,想用PHOTOMOS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