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37和opa37可以单电源供电吗?

楼主(2011-11-08):
许多运放双电源单电源供电都可以,只是单电源时会削波。有的运放不能单电源供电,则datasheet里面会明确给出single supply NO。但是这个op37的datasheet里面好像没有明确说“能不能单电源供电”……之前用单电源(给了直流偏置电压)调了很长时间都没成功,所以怀疑是不是op37只能双电源供电啊。。。请教各位

网友A:
给直流偏置不可能不工作,你自己查输入共模电压范围,满足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第一级的,由U1输出提供直流偏压。。。

网友A:
U1是个振荡器吧。

楼主:
4# 李富贵 是的。。。它闭环增益应该>5,这是之前的图。。。后来直接用信号发生器给偏压的,还是不行。。。我和同学说单电源应该行得,可是他们说不行,他们双电源就搞定了。。。

网友B:
U1我咋看都认为是电压跟随输出呀,如何理解是振荡器?

楼主:
7# yhf311 确实是搭成的电压跟随器,但是这个op37在搭成电压跟随器时最容易发生振荡,而且调试过程我也确实发现这个振荡。。。

网友C:
没必要这么纠结把,只是给放大器提供一个偏压,直接电阻分压就好了。
如果你想用跟随器,发现自激振荡严重,我建议你在电阻R13旁边再并上一个小电容,电容值自己调一下。振荡应该会减弱。

网友D:
8楼:
你的电路需要多大带宽?为什么选用这么不稳定的运放?

网友B:
同意9楼的看法,看楼主使用U1的目的是为了提供偏置直流电压,直接电阻分压就好,不需要这样复杂。

楼主:
10# maychang 放大一个10mV,频率从200K-5M,放大倍数为100倍。。。可是这个OP37明显感觉不给力啊。。。可是规定了器件。。。没办法

网友E:
op37 GBW没记错的话有60M+,做这个没什么不给力的,级联就行了

网友F:
13# bbyeah 级联后总的带宽下降很大!不是每一级满足带宽要求后级联就行的!

网友E:
这我当然知道
达到这个要求需要3级往上

楼主:
15# bbyeah 3级的话那不知到带宽得下降成什么样了。。。现在搭成测量放大器时,放大50几倍。。。频率到1M多时就不行了。。。

网友B:
为啥需要级联呢,求楼主解释下?

网友F:
17# yhf311 单级放大倍数不够,PS:用3片op37放大幅值10mv,频带为200khz~5Mhz的正弦信号,op37增益带宽积63Mhz.总的放大倍数要求100倍。

网友E:
15# bbyeah 3级的话那不知到带宽得下降成什么样了。。。现在搭成测量放大器时,放大50几倍。。。频率到1M多时就不行了。。。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时候应该去找理论和实验中的差别出现在哪里,而不是单纯的去考虑是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和限制
我猜的话,连接方法是不是有问题?
贴一个我仿真的结果,每级放大5倍(OP37允许的最小闭环增益),合计125,每级输出处串联10欧电阻,假设板上负载电容20pF,得到结果:

网友F:
20# bbyeah 请问一下那个电容选择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F:
那个是用来模拟实际实验的导线分布电容的,实际上,把输出串联的电阻降到1欧,分布电容增大到50pF,AC仿真结果任然可以到达6M以上的带宽
如果想增大带宽可以在反馈环路上加电容调整反馈网络的频率特性,但是也会在高频引入不稳定的可能

楼主:
20# bbyeah 仿真的话只能给个大概的趋势,实际线路影响因素太多了。。。你贴的这个图既没有调零电路,也没有去耦,也没有滤波。。。还有电阻匹配。。。实际出不了这样的效果,

楼主:
20# bbyeah 我只能说仿真和实际有很大差距。。。比如这里既没有稳压、没有去耦、没有滤波、没有相位补偿、没有电阻的匹配。。。。

网友G:
15# bbyeah 3级的话那不知到带宽得下降成什么样了。。。现在搭成测量放大器时,放大50几倍。。。频率到1M多时就不行了。。。
引用 楼主:

一个运放 放大50倍,带宽才会下降严重。远不如三个运放级联,每个放大4倍

网友G:
强烈建议楼主 用级联的方式,每个运放放大倍数不能大于10

网友E:
20# bbyeah 仿真的话只能给个大概的趋势,实际线路影响因素太多了。。。你贴的这个图既没有调零电路,也没有去耦,也没有滤波。。。还有电阻匹配。。。实际出不了这样的效果, ...
引用 楼主:

请先分析清楚这里的各个部分对频率响应的影响到底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