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能卡的问题

楼主(2011-11-08):
问题描述,
STM32F103VB用的是UART3接入ST8024, 在各项配置都完成后,复位8024,等ATR回复,智能卡模式下Tx脚始终没有数据。

示波器查看IO口无数传输,另8024到IC卡的IO连接也无数据(有时会监听到一个70us的脉冲)。

注:8024到IC卡的时钟也是有的。
附件为电路图,请做过类似方案的朋友分析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看看程序初始化对不对,时序要求比较严,仔细看看8024的DATASHEET,上面有,时序不对是读不到AT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