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开始打酱油了

楼主(2011-11-08):
前些天突然发现自己的狮龙充电器里头的一个前端滤波电容掉了,拆开看看了,输出端保险也烧了。把电容重新焊接好后,并用了一根导线直径替代了保险管。用万用表测了输出,正常。试着开始充电!把充电器先接到了电动车上,发现直接冒烟了!赶紧拔掉,原来自己把充电器输出端的线接反了,结果和电池输出的短路了!重新接好后,可以充电了,可发现充电特别慢!以前只要冲5个小时就能充满,现在连续冲了15个小时都还没充满!想请教下各位,这可能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起的!是一直在恒流冲电路有问题还是恒压冲电路有问题?还是可能一直在进行浮冲?冲了15个小时后发现也冲了个七八分了,快冲满了~实在不解

网友A:
估计电池已经损坏

网友B:
LS说的可能性比较大
加个假负载(比如合适的电阻)看电压电流是否正常

楼主:
我的新电池用了还不到一年@我试下楼上的法子!再借个好的充电器试下~

网友C:
铅酸电池循环寿命本来就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