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工作温度问题

楼主(2011-11-08):
运放的参数中有一项是他的工作温度范围,比如0到70℃;
那么实际应用中如果超出这个温度范围,运放工作会有哪些影响?

网友A:
如果温度超出不多,一般也就是指标相比标准值变化更大些,某些指标没准还变好了
产品多数指标最终靠测试,0-70度属于测试条件之一,超出范围如何,厂家不负责
就像保质10天的食品,第11天吃一般也死不了人,只要你敢试

网友B:
to LZ:

就性能和可靠性保证而言,别去尝试突破其温度限制。环境特别恶劣的,则必须考虑相应的措施,或选用高一级别的器件。

楼主:
非常有价值的回答!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