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路模拟量信号处理问题

楼主(2011-11-08):
版主yewuyi和各位看到此贴的朋友你们好,我在做的一个测量小系统有4个模拟量,分别是交流电压、A相电流、B相电流和C相电流,传感器用的是四川绵阳一家的电量传感器,其中电压型可以将0-400V的交流电压转化成0-5V的直流电压,电流型可以将0-20A的交流电流也转化成0-5V的直流信号,我的AD用了RA0-RA3,在主程序中采用轮流采集处理(1/64震荡周期、4096次和求平均值),得到数字量后乘以放大倍数、然后分离送数码管定时刷新显示(10ms),但是实际中发现电压和这3个电流虽然总体能够稳定在某个值,但是在电机从启动到稳定,显示的电流值不是逐渐增大的,有进进退退的现象,还有就是偶尔会跳出一个特别离谱的值,比如理论上电机稳定后的A相电流在4.8A,但是偶尔就会闪过一个9.2A的数字出来,电压按理说是235V左右,但是数码管偶尔会在224和235这两个数字上来回跳,我用万用表量了,电压是228V,并没有波动,该传感器性能稳定可靠,不容怀疑,是不是我的测量方法有问题啊?

网友A:
在4096次平均时要去掉最大值最小值,同时在这个的基础上再加上滑动滤波,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1、电机启动时因为感应电动势和冲击电流的影响,所以出现电压和电流的脉动是正常的,这种脉动的幅度和频率和电机的种类和规格密切相关。
2、用万用表测不出这个脉动主要是因为万用表的响应时间和采样方式等造成的
3、为了改善用户感受,往往要采取一定的滤波处理,具体怎么处理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网友C:
用示波器量下测量端,看看是否稳定,先确定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
一般情况下这个是干扰导致,软件做处理,

网友D:
电机启动电流本身是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