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一些电源芯片

楼主(2011-11-08):
(无正文)

网友A:
“希望电源输出电压自动可调控”
所有稳压输出的电源,无论开关还是线性,输出电压都是自动控制的。

你要做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

网友B:
LM2587芯片,可以升压,也可以降压。

网友C:
BM2596,3A的,耐压37V,用ADJ,就可以实现

楼主:
做开关电源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