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quartus综合的问题

楼主(2011-11-08):
我用quartus编程,但是综合后,显示是用了0个逻辑单元,我的输入输出管教应经配置完成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我用9.1综合了,也没有,上网百度下,发现有很多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说了没有有效输出。百度有很多,你可以去其他论坛看看别人的回答。

网友B:
我也是遇到这问题~~~

网友C:
代码不是你自己写的吧
TxD综合出来衡为一个值,(原因在状态机那,仔细分析下就明白了)
串口的代码网上这类的,错误较多,要自己写。
另外,一个模块对应一个.v文件,不要将多个模块放在一个.v文件中。

楼主:
谢谢4楼,嘻嘻!我在好好想想。

网友D:
4楼
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