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箱内装了个315M遥控开关

楼主(2011-11-08):
关上门后控制距离不到10米,能加天线吗?怎么加呢?

网友A:
电控箱内?是铁箱吧?屏蔽了信号了,要把天线拉到箱外才行

楼主:
是铁皮箱,
再请教一下,天线拉到外边了,那天线的长度怎么计算呢?
原长度不变,放到外边然后用一根线连接?

网友B:
将天线用同轴电缆引出,天线的尺寸不变。

楼主:
谢谢两位,安装结构的原因从电路板到一盒体端子之间(10cm)无法使用同轴线,这个影响大吗?
另外,下一步我想换成NRF24L01的模块,那也能这样延长天线吗?是否是数传模块要求比这个严格很多?

楼主:
无线接收电路----10cm-------壳体端子(非SMA端子)--------50cm(同轴电缆50欧)----------电控柜表面安装天线(5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