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BT6 TIM4 CH4输入捕获问题 请教各位XDJM

楼主(2011-11-08):
最近在测试定时器的PWM输入捕获模式
用以测试PWM的周期频率,分别用TIM3 CH1 接一路PWM输入  TIM4 CH4接一路PWM输入,输入波形为方波
频率为276HZ左右,使用TIM3的那一路可以正确的测出频率,但使用TIM4 CH4的那一路出现异常,值忽然很高忽然很低(输入源比较稳定,276HZ左右),查了一些资料发现CH4通道不能使用PWM输入捕获模式,只能使用一般的输入捕获模式,是不是这样的?另外能不能提供一些CH4通道的输入捕获模式实例程序?
一下是我的代码:
TIM3 CH1 :这个是正确的
void luce_drv_mcu_tim3_init(void)
{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ER2_CLK = 25MHZ****/
    /****25MHZ/25000 = 1KHZ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 计数器的时钟频率CK_CNT等于TIMER2_CLK/(TIM_Prescaler+1)*/
    /*定时周期 T = (TIM_Period+1)*(1/CK_CNT) 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4;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Mode      = TIM_ICMode_PWM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TIM_ICFilter_Mask;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3, TIM_TS_TI1FP1);
    TIM_SelectSlaveMode(TIM3, TIM_SlaveMode_Reset);   //复位模式为从模式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3,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使能主从模式
    /* TIM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3, ENABLE);

    /* TIM IT enable */
    TIM_ITConfig(TIM3,TIM_IT_CC1, ENABLE);   //使能CC1中断请求

}
TIM4 CH4 异常的
void luce_drv_mcu_tim4_init(void)
{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ER2_CLK = 25MHZ****/
    /****25MHZ/25000 = 1KHZ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 计数器的时钟频率CK_CNT等于TIMER2_CLK/(TIM_Prescaler+1)*/
    /*定时周期 T = (TIM_Period+1)*(1/CK_CNT) 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4;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Mode      = TIM_ICMode_ICAP;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4;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TIM_ICFilter_Mask;

    TIM_ICInit(TIM4,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4, TIM_TS_TI2FP2);
    TIM_SelectSlaveMode(TIM4, TIM_SlaveMode_Reset);    //复位模式为从模式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4,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使能主从模式
    /* TIM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4, ENABLE);

    /* TIM IT enable */
    TIM_ITConfig(TIM4,TIM_IT_CC4, ENABLE);   //使能CC4中断请求

}
对这些分别进行过屏蔽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4, TIM_TS_TI2FP2);
    TIM_SelectSlaveMode(TIM4, TIM_SlaveMode_Reset);    //复位模式为从模式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4,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使能主从模式
可结果还是有问题,一样忽高忽低。

楼主:
哪位大虾帮看看 TIM4 CH4的输入捕获配置有什么问题?

网友A:
CH3、CH4通道不能使用PWM输入捕获模式!

网友B(2015-01-13):
引用 网友A:
CH3、CH4通道不能使用PWM输入捕获模式!

STM32F103VE TIM4 的CH1可以做PWM输入,香主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