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我求助一下基础吧。

楼主:
这个图我不知道对不对,求u1和I。

这个图也不清楚对不对。求I。

关于电压源和电流源,电压源串联就是电压加减,电流源并联就是电流加减。
那么电压源的并联是什么效果呢,电流源的串联是什么效果呢?
电压源和电流源的串并联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2011-11-08):
re LZ:

上图是对的,下图不对。

“关于电压源和电流源,电压源串联就是电压加减,电流源并联就是电流加减。”

电压源串联其电压可加刻减,这要看电压的极性。电流源的并联也是如此。

“那么电压源的并联是什么效果呢,电流源的串联是什么效果呢?
电压源和电流源的串并联是怎么回事呢。”

电压不同的理想电压源不可并联,同样,电流不同的理想电流源不能串联。至于后果,自己思考。

网友B:
基尔霍夫定律吧

网友C:
大错特错!
建议楼主去看下戴维南定理、若顿定理。

网友D:
U1就是5V,I 0.33A,图2本身就是错的,可能导致宇宙爆炸,哈哈。

网友E:
图2错,因为你是理想的电压源,那么在a点是什么电压呢?